[STM32L4] L4做ADC DMA采样有丢数问题

楼主(2025-07-05):
AD, ADC, DM, DMA, dc
L4开DMA连续采样电压,总感觉有点数据丢失,难道是DMA缓存太小?

网友A:
我换Circular模式就不丢了。

网友B:
DMA缓冲区够不够大?

网友C:
是不是太快写不过来?

楼主:
我加了双缓冲后稳了。

网友D:
看采样率别拉太高。

网友E:
NVIC优先级要调一调。

网友F:
DMA中断别被别的打断了。

网友G:
用示波器对比输入信号。

网友H:
HAL库自带DMA配置别乱改。

网友I:
试试手动触发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