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 ch592 休眠问题

楼主(2025-07-05):
问题1 LowPower_Sleep  IO唤醒有与LowPower_Shutdown 有什么区别吗? 看例子工程是一样的
问题2 使用LowPower_Sleep  休眠关机 唤醒后 使用HAL_SLEEP 控制休眠 会对蓝牙这些有影响吗?

网友A:
①IO唤醒的部分,没有区别。用同一个GPIO可以唤醒各个等级的休眠,如PM例程。
②在TMOS系统下,建议仅使用HAL_SLEEP宏定义来使能TMOS协议栈管理的休眠,不要再自行调用LowPower_Sleep休眠了,否则使用不当,会扰乱TMOS系统安排的休眠导致异常。

网友B:
效果一样,只是触发源不同。

网友C:
关于问题1,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进入低功耗模式,而后者是完全关闭电源。LowPower_Sleep允许设备被IO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手动重新启动设备。

网友D:
问题1: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,LowPower_Sleep是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,而LowPower_Shutdown是完全关闭电源。LowPower_Sleep允许通过IO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手动重新启动设备。

网友E:
应该是触发方式不一样,具体功耗应该差别不大

网友D:
问题1: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,LowPower_Sleep是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,而LowPower_Shutdown是完全关闭电源。在LowPower_Sleep模式下,设备仍然可以被IO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工作。

网友F:
关于问题1,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,LowPower_Sleep是进入低功耗模式,而LowPower_Shutdown是完全关闭电源。LowPower_Sleep允许通过IO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手动重新启动设备。

网友G:
关于问题1,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,LowPower_Sleep是进入低功耗模式,而LowPower_Shutdown则是完全关闭电源。LowPower_Sleep允许通过IO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外部复位信号来重新启动。

网友H:
对于问题1,LowPower_Sleep 和 LowPower_Shutdown 的区别主要在于功耗和唤醒机制。LowPower_Sleep 允许设备在低功耗状态下快速唤醒,而LowPower_Shutdown 则是完全关闭设备电源,需要重新上电才能唤醒。

网友I:
关于问题1,LowPower_Sleep和LowPower_Shutdown的主要区别在于,LowPower_Sleep是进入低功耗模式,而LowPower_Shutdown则是完全关闭电源。LowPower_Sleep允许通过IO唤醒设备,而LowPower_Shutdown则需要手动重新启动设备。

网友J(2025-08-23):
引用 网友B:
效果一样,只是触发源不同。

是滴 就是这个说法!

网友K:
Sleep 模式唤醒后蓝牙可快速恢复

网友C(2025-10-16):
是的,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后,唤醒时使用HAL_SLEEP控制休眠确实可能对蓝牙模块产生影响

网友L:
使用LowPower_Sleep 休眠关机后,唤醒再使用HAL_SLEEP 控制休眠,理论上不会对蓝牙模块产生影响

网友M:
问题2: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后,唤醒再使用HAL_SLEEP控制休眠,对蓝牙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唤醒条件和休眠设置

网友N(2026-01-05):
对于问题2,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后,再通过HAL_SLEEP控制休眠,理论上不会影响蓝牙功能

网友O:
问题2: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关机后,唤醒再使用HAL_SLEEP控制休眠,对蓝牙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唤醒源

网友P:
如果唤醒条件设置得当,通常不会对蓝牙通信产生负面影响。

网友Q(2026-02-25):
引用 网友B:
效果一样,只是触发源不同。

明白了,OK我来试一下!!

网友N:
问题2: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后,设备在唤醒状态下使用HAL_SLEEP控制休眠,理论上不会对蓝牙功能产生影响

网友R:
问题2的答案:使用LowPower_Sleep休眠关机后,唤醒再使用HAL_SLEEP控制休眠,理论上不会对蓝牙模块产生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