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用DAC输出音频有底噪

楼主(2025-07-05):
G4内置DAC做了个简单音频输出,耳机里老听到嗡嗡底噪,滤波怎么搞?

网友A:
有时候DAC量化噪声挡不掉。

网友B:
DAC电源滤波做了吗?

网友C:
PCB地线走好点别绕。

网友D:
输出前加个RC滤波。

网友E:
用耳放听底噪会放大。

网友F:
软件PWM残留也可能混进来。

楼主:
看看DAC模式选的对不对。

网友G:
电源别跟数字部分共用。

网友H:
我后来外接了运放缓冲。

网友I:
输出信号尽量用差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