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WL] WL LoRa模式发射功率不稳

楼主(2025-07-05):
同样的设置,WL做LoRa发射,发射功率有时候高有时候低,是匹配还是代码?

网友A:
看板子有没有串扰。

网友B:
天线匹配调好没?

网友C:
输出功率参数写对了吗?

网友D:
LDO供电稳点别抖。

网友E:
LoRa参数带宽要配对。

网友F:
天线走线越短越好。

网友G:
我加了射频匹配网络。

楼主:
试试不同信道看看稳不稳。

网友H:
发射功率表测过没?

网友I:
HAL里有功率设定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