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低功耗下唤醒I2C失效

楼主(2025-07-05):
L0做Stop模式,唤醒后I2C主机读不到数据,必须重启I2C外设才行。

网友A:
用逻辑分析仪抓最清楚。

网友B:
Stop后I2C得重新初始化。

网友C:
I2C时钟源要选对。

网友D:
用软复位I2C也行。

网友E:
HAL有时候没自动重启。

网友F:
看看主机发的起始位对不对。

网友G:
GPIO别睡死了唤不回。

网友H:
我唤醒后延时几ms就行。

楼主:
多个I2C外设会冲突吗?

网友I:
看看ACK有没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