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的PWM输出电平抖动明显

楼主(2025-07-05):
C0用定时器PWM直接驱动MOS,有时示波器看电平抖动,有办法稳住吗?

楼主:
试试加死区时间稳点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先看抖动频率。

网友B:
定时器分频对齐好没?

网友C:
MOS开关频率要配对。

网友D:
PWM频率别太低也别太高。

网友E:
地线走线别绕圈。

网友F:
我加了个小电容滤波。

网友G:
负载突变也会拉抖动。

网友H:
看看供电有没带噪。

网友I:
Timer模式别用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