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电源纹波5%

楼主(2025-07-05):
请教一下,24V电源适配器,60W满载的时候纹波达到了输出的5%,实际使用40W左右的负载,纹波有1V左右,这种情况下会导致LED的频闪吗?

网友A:
换电源吧,这个太坑了

网友B:
LED要求恒流,与电压关系不大

网友C:
建议别用

网友D:
跟纹波的波形有点关系的,如果纹波频率是开关频率,则不会看到闪烁,就算LED是闪烁的,几十KHz的频率,人眼也是看不出来的。

网友E:
啥类型电源?把问题描述清楚可能就有答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