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在工业自动化中,PIC32芯片如何支持多协议通信?

楼主(2025-07-05):
关于PIC32MX系列是否同时支持EtherCAT、CAN FD与Modbus TCP?

网友A(2025-09-19):
PIC32 芯片通过集成 UART、SPI、I2C 等硬件外设,支持 Modbus、CAN、Ethernet 等工业协议。借助 MPLAB Harmony 软件框架,可快速配置协议栈,结合 DMA 提升数据处理效率,通过中断控制器管理多协议并行通信,满足工业自动化中设备互联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