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可以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吗?

楼主(2025-07-05):
这种薄膜传感器就是压力电阻,使用方法如黑色所示。但是在压力恒定的情况下,用万用表看 ADC 的电压,却发现波动!推测是因为电源自身不稳定导致的。现在用的电源就是手机充电器,没想到如此不稳定!可否这样解决:在 Vcc 和地 之间并个稳压二极管(红色)。
另外,我发现稳压二极管只有  5.1V 的,没有 5V 的,请问为什么?
谢谢!

网友A:
直接加稳压二极管不行。加三端稳压电源7805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加稳压二极管不行。加三端稳压电源7805.

7805的输入要7 ~ 15 V 吧?
手机充电器的输出就是 5V 上下波动。

网友B:
如何“万用表看 ADC 的电压” ?如果用不稳定的“5V”作为 ADC 的参考电压,则可能抵消纹波影响。
因为你实际上需要测的是传感器电阻,而不是两端电压值。ADC可以获得传感器两端电压与电源"5V"的比例值。这个比例值与驱动电源电压无关

网友C:
几个思路:
1、5V部分用一个5V转4.096或更低电压的基准源提供,这样就比较稳定了;
2、AD同步采集5V作为参考,抵消5V波动带来的影响。

网友D:
基准源的方法可行

网友E:
431 搞个基准电源 供电
5V usb 是有波动是 误差比较大

网友F:
直接加稳压管不行吧

网友G:
你放电容也不能放稳压二极管啊

网友H:
不需要推测,直接示波器看不就可以了?如果电源波动大,就将电源做好,要治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何“万用表看 ADC 的电压” ?如果用不稳定的“5V”作为 ADC 的参考电压,则可能抵消纹波影响。
因为你实 ...

好主意!!
但是查了手册,我这个单片机没有 Vref 引脚,只能用内部参考电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主意!!
但是查了手册,我这个单片机没有 Vref 引脚,只能用内部参考电压。

换成ARM的,又便宜精度又高,资源还多。STC 8G 反人类了。

网友I:
直接并稳压管?看来楼主要加强基础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