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32芯片如何通过冗余设计提升系统可靠性?

楼主(2025-07-09):
是否可以采用三模冗余(TMR)架构?

网友A(2025-08-27):
PIC32 芯片可通过多核架构实现核心冗余,主核故障时备用核接管;关键外设如定时器、UART 设多通道冗余;电源监控模块双重备份;支持代码校验与纠错,结合 watchdog 定时器复位异常,多层面冗余提升系统可靠性。

网友B(2025-11-03):
PIC32 芯片通过以下冗余设计提升系统可靠性:采用多核架构,主核故障时备用核可接管;关键外设如定时器、UART 设多通道冗余;配备双重电源监控模块;支持代码校验与纠错,结合 watchdog 定时器复位异常,多层面确保系统稳定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