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单片机的固件保护方法主要有几种方法

楼主(2025-07-05):
新唐单片机的固件保护方法主要有几种方法,各自优缺点是什么

网友A(2025-08-28):
新唐单片机固件保护主要有这些方法:启用芯片内置的代码保护功能,限制外部读取;设置加密熔丝位,加密固件数据;利用唯一设备标识符(UID)绑定固件;采用代码混淆技术增加逆向难度;部分型号支持安全启动,验证固件完整性后才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