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如何实现新唐单片机的固件校验

楼主(2025-07-10):
如何实现新唐单片机的固件校验

网友A:
可在固件中嵌入 CRC 校验码或哈希值,程序启动时计算固件校验值,与预设值比对,不一致则报错。

网友B(2025-09-16):
新唐单片机 固件校验可通过在程序中加入校验机制实现,如计算固件 CRC 或 MD5 值,存储于特定地址。启动时,单片机读取固件数据重新计算校验值,与存储值比对,不一致则报错,也可结合 NuMicro ISP 工具实现固件完整性校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