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CUBE IDE单元测试和静态代码分析

楼主(2025-07-05):
请推荐一个
用于CUBE IDE的开源单元测试工具
用于CUBE IDE的开源静态代码分析工具

网友A:
推荐你试试Unity单元测试框架,轻量级,适合嵌入式项目,集成也比较简单。

网友B:
CMock配合Unity用来做模拟(mock)函数,能提升单元测试覆盖率。

网友C:
对于静态代码分析,可以用Cppcheck,免费且支持C语言,兼容性好。

网友D:
另外,SonarQube社区版也不错,但需要搭建服务器,适合团队使用。

网友E:
还有开源的Flawfinder可以查找安全漏洞,适合代码安全检测。

网友F:
你可以用Makefile或者CMake集成Unity测试,然后通过CubeIDE调用。

网友G:
有些人把Cppcheck集成进CubeIDE的构建流程,做到自动分析。

网友H:
目前CubeIDE没有内置单元测试框架,需要手动配置,过程稍复杂。

网友I:
如果项目比较小,简单用断言配合Unity跑单元测试就够用。

网友J:
可以考虑在GitHub上搜索STM32相关的单元测试开源项目,借鉴他们的集成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