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用STM32CubeIDE进行串行通信

楼主(2025-07-06):
我想将数据从STM32发送到PC。
在其他MCU中,我经常使用Serial.write()
STM 32中是否有类似的函数可以直接用?

网友A:
HAL库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的

网友B:
可以通过 HAL 库或 LL 库实现类似功能。

网友C:
若发送字符串,需添加结束符(如\r\n),方便PC端识别数据包。

网友D:
直接向串口发送数据,函数会阻塞直到数据全部发送完成

网友B:
/ 发送单个字节(类似 Arduino 的 Serial.write(byte))
void MySerialWriteByte(uint8_t byte) {
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&byte, 1, HAL_MAX_DELAY);
}

// 发送字符串(类似 Arduino 的 Serial.write(str))
void MySerialWriteString(const char* str) {
    while (*str) {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(uint8_t*)str++, 1, HAL_MAX_DELAY);
    }
}

网友E:
无论是 HAL 库还是标准外设库,都提供了直接发送单个字节的函数

网友F(2025-08-05):
使用HAL_UART_Transmit函数

网友G:
使用DMA控制器直接搬运数据到串口发送寄存器

网友H:
没有直接的 Serial.write() 函数,但可以使用类似的功能来实现数据的发送。

网友I:
可以使用HAL库中的HAL_UART_Transmit函数来发送数据到PC,类似于其他MCU中的Serial.write()函数。

网友J:
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(uint8_t*)"Hello", 5, 100); // 发送5字节数据,超时100ms

网友K:
HAL_UART_Transmit函数用于通过UART接口发送数据。

网友B:
使用 HAL_UART_Transmit() 函数发送数据。

网友L:
void Serial_Write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8_t *data, uint16_t len) {
    HAL_UART_Transmit(huart, data, len, 100);
}

网友M:
void USART_SendChar(char c) {
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c);
}

网友N(2025-11-03):
用DMA控制器搬运数据到串口,直接发送寄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