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选择的指令无法Launched

楼主(2025-07-06):
我在STM32 CubeIDE中使用了这个:File --> New --> STM32 Project --> example selector,这个项目可以在IDE中打开:
但是编译图标无法用,当我点击“运行”时,提示:

网友A:
硬件连接是否正确。

网友B:
检查连接线是否损坏,尝试更换连接线或端口。

网友C:
更新驱动程序至最新版本。

网友D:
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.

网友E:
若启用了读出保护,可能会导致调试器无法读取Flash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