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内存写入未对齐导致硬件错误

楼主(2025-07-06):
检查了下面的测试代码,触发了G0的hard fault。看起来像是一个对齐问题。但同样的代码在L4和F4微控制器上运行正常,没有因未对齐的赋值而触发任何错误。这三个项目都是由ST Cube IDE默认生成的。这是否是G0微控制器特有的问题?
下面这个测试代码在G0上失败,但在L4和F4控制器上通过:
UI_8 Buffer[16] = {0};*(UI_16*)(Buffer+1)=*(UI_16*)(Buffer+1); // 代码在这一行进入硬错误// Buffer + 1 不是一个4字节对齐的地址..

网友A:
触发了G0的hard fault一定要注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