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
回复 “紧急 !怎么缩短STM32H743 FMC 连续两次读PSRAM的时间间隔?”

楼主(2025-07-06):
紧急 !怎么缩短STM32H743 FMC 连续两次读PSRAM的时间间隔?
要缩小STM32H743通过FMC与FPGA通信时两次读操作的时间间隔,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:

1. 优化FMC配置
   减少地址和数据总线的切换时间:确保FMC的配置中,地址和数据线的复用模式(Address/Data Multiplexed Mode)设置正确,并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等待周期。可以通过调整FMC的时序参数(如地址建立时间、地址保持时间、数据保持时间等)来优化读写操作。
   启用Burst Mode(突发模式):如果FMC支持突发模式,可以启用该模式,允许在一次地址建立后连续读取多个数据,从而减少地址切换的开销。

2. 优化FPGA设计
   减少FPGA内部延迟:在FPGA中,确保读操作的逻辑路径尽可能短,减少逻辑延迟。可以通过优化FPGA的时序约束,确保读操作的快速响应。
   使用异步读操作:如果可能,可以尝试使用异步读操作,避免等待FPGA的时钟同步,从而减少读操作的间隔时间。

3. 优化STM32代码
   减少CPU干预:尽量使用DMA(直接内存访问)进行数据传输,减少CPU的干预。DMA可以在后台自动完成数据传输,减少CPU的负担,从而缩短两次读操作的时间间隔。
   优化内存访问:确保STM32的内存访问是高效的,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屏障或缓存刷新操作。可以通过调整内存映射和缓存策略来优化访问速度。

4. 硬件层面优化
   增加时钟频率:如果FMC和FPGA的时钟频率允许,可以适当提高时钟频率,从而缩短读写操作的周期时间。
   使用更快的存储器:如果可能,可以选择更快的PSRAM或其他高速存储器,以减少读操作的延迟。

5. 时序分析与调整
   精确控制时序:通过精确控制FMC和FPGA之间的时序,确保读操作的地址和数据信号在最短时间内稳定。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进行时序分析,找出瓶颈并进行优化。
   调整等待周期:根据实际测试结果,适当调整FMC的等待周期(如TAS、THold等),确保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,尽可能缩短等待时间。

6. 并行化操作
   流水线操作:如果可能,可以将读操作设计为流水线模式,即在一个读操作尚未完成时,开始下一个读操作的地址建立。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两次读操作之间的间隔时间。

7. 其他优化
   减少协议开销:如果FMC和FPGA之间使用了额外的协议(如握手信号、状态机等),尽量减少这些协议的开销,确保读操作能够尽快完成。
   硬件加速:如果可能,可以在FPGA中实现硬件加速模块,专门处理读操作,从而减少软件层面的延迟。

总结
缩小两次读操作的时间间隔需要从硬件配置、FPGA设计、STM32代码优化以及时序控制等多个方面入手。通过综合优化,可以尽可能接近FPGA的最小读操作间隔(130ns),但需要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建议在实际调试过程中,逐步优化并验证每一步的效果。

楼主:
STM32H7]  回复 “紧急 !怎么缩短STM32H743 FMC 连续两次读PSRAM的时间间隔?”   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67916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