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G0的USART做Modbus老丢帧

楼主(2025-07-06):
串口跑Modbus RTU时,偶尔接收不到完整帧,感觉跟中断优先级有关系?

网友A:
用DMA收Modbus也行。

楼主:
我也踩过坑,波特率太高容易丢。

网友B:
看看硬件流控有没有开。

网友C:
中断优先级别别太低。

网友D:
HAL库里有隐藏坑,仔细点。

网友E:
接收缓存够不够大?

网友F:
Modbus协议超时要调好。

网友G:
收发切换时间别太短。

网友H:
RS485收发驱动别漏掉。

网友I:
多用示波器抓波形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