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跑SD卡FatFS有时候挂载失败

楼主(2025-07-06):
SD卡插拔几次后FatFS就挂不上了,不知道是引脚没拉好还是初始化顺序问题。

网友A:
刷例程跑一遍先排除硬件。

网友B:
SD卡座接触不好也会这样。

楼主:
初始化顺序别搞错。

网友C:
我加了卡检测引脚稳了。

网友D:
FAT格式别乱分区。

网友E:
电压不稳有时会读失败。

网友F:
尝试换张卡试试。

网友G:
SPI模式比SDIO更好调。

网友H:
卡速太快老挂不上。

网友I:
FatFS版本太旧也容易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