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 ADC采多通道数据偏差大

楼主(2025-07-06):
ADC多路轮询读电压,发现通道切换后数值偏差很明显,是采样时间不够?

网友A:
不同通道做硬件滤波也行。

网友B:
通道采样时间要拉长。

网友C:
每次采样前做丢弃采样。

楼主:
多通道先跑单通道对比。

网友D:
看PCB走线干扰没。

网友E:
电压源阻抗别太大。

网友F:
参考电压稳点很重要。

网友G:
我用DMA做多次取平均。

网友H:
有时候软件延时也能缓解。

网友I:
内部校准别忘了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