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用硬件I2C读EEPROM掉字节

楼主(2025-07-06):
用I2C硬件外设读EEPROM,总是读着读着漏几个字节,是不是ACK时序不对?

网友A:
我用软I2C反而稳。

网友B:
I2C时序设对没?

网友C:
EEPROM页写周期要等够。

网友D:
ACK检测别漏写了。

网友E:
看示波器SCL/SDA波形。

楼主:
Pull-up电阻要匹配。

网友F:
HAL库里的I2C要小心坑。

网友G:
太长的线也拉低信号。

网友H:
SPI读EEPROM更稳。

网友I:
分块读比一次读全块好。

网友J:
用软件模拟IIC更方便

网友K:
也可能涉及其他 I2C 通信细节或 EEPROM 特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