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用ADC+OPA做电流检测漂移大

楼主(2025-07-06):
OPA做前端放大,ADC采电流值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不知道是OPA选型不对?

网友A:
看供电噪声稳不稳。

网友B:
OPA零漂要小心。

网友C:
运放温漂要选低的。

网友D:
PCB走线对称走。

网友E:
ADC采样时间调长点。

网友F:
前端电阻误差小点。

楼主:
试试多点校准。

网友G:
我加了个低通滤波稳了。

网友H:
放大倍数别拉太高。

网友I:
运放带宽别选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