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休眠后RTC闹钟没起作用

楼主(2025-07-06):
RTC, tc, RT
休眠用RTC闹钟做唤醒,到了点就是不起床,怀疑是闹钟标志没清掉?

网友A:
HAL库别漏掉RTC中断。

网友B:
闹钟标志要手动清。

网友C:
RTC时钟源换个试试。

网友D:
低功耗模式别选错。

网友E:
唤醒中断别被屏蔽。

网友F:
我开LSI比LSE稳点。

网友G:
再次进入休眠前先检测状态。

网友H:
多做几次对比试试。

网友I:
看电池供电有没有掉。

楼主:
RTC寄存器备份区要保存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