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反馈]
放大几微伏的信号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5-07-06):
条件太简单了,是直流还是交流,信号频率,带宽都要明确,再去找方案

网友B:
什么方案不好说,不过你可以看看辐照仪的信号

网友C:
估计干扰波也很大……

网友D:
用放大器芯片?

网友E:
运放搞起啊

网友F:
放大部分很简单,主要是噪声滤波,这才是难点。小信号全被底噪淹没了,建议提高静态偏置电位。输入级再采用差分放大

网友G:
当然用运放啊,还有比运放更好的方案吗?一些高性能的仪表运放还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