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BLDC控制刹车有几种方式

楼主(2025-07-06):
在做电控的时候,遇到需要紧急刹停的时候,有一种方法是通过短路下三管MOS的方式,还有其他的更好更快的方式吗?

网友:
动态制动(Dynamic Braking)
原理:通过外接制动电阻或利用电机绕组本身消耗能量,将动能转化为热能。

实现方式:

在直流母线侧增加制动电阻和开关(如IGBT或MOSFET),触发时闭合开关,通过电阻释放能量。

相比短路下三管,动态制动对功率器件的电流应力更小,且可控性更好。

优点:避免MOSFET过流风险,适合大惯性负载。

网友:
主动短路(Active Short Circuit, ASC)
改进型短路策略:

上三管或下三管短路:根据系统状态选择短路上桥臂或下桥臂(例如,高速时短路下桥臂,反电动势高时短路上桥臂)。

混合短路:上下桥臂各短路一相(如U上、V下、W下),可平衡电流分布。

优点:比单纯下三管短路更均衡,减少单侧MOSFET的电流冲击。

网友:
反向转矩制动(Regenerative Braking)
原理:通过控制算法施加反向转矩,将能量回馈至电源(如有再生能量吸收能力)。

实现条件:需要母线电容或电池能吸收能量,或配备回馈电网装置。

优点:能量可回收,适合频繁制动的场景(如电动汽车)。

网友:
硬件保护电路介入
快速关断+泄放:

立即关断所有PWM,切断能量输入。

触发母线电容的主动泄放电路(如通过低压侧MOSFET或专用泄放芯片)。

优点:避免短路电流不可控,响应时间可做到微秒级。

网友:
分级制动策略
两步制动:

第一步(μs级):关断所有PWM,利用电机反电动势自然减速。

第二步(ms级):若转速仍高,再触发动态制动或短路制动。

优点:减少瞬时电流冲击,保护功率器件。

网友:
使用专用制动芯片/模块
集成方案:如英飞凌的制动驱动芯片(如2ED2410-EM),可快速响应硬件故障信号,直接控制制动电路。

优点:硬件级响应,比软件控制更快(纳秒级)。

网友:
软件优化:预测性保护
实时监测电流/电压:通过FPGA或高速ADC预测过流趋势,提前触发制动(如预测到电流上升率超标时提前动作)。

优点:预防性制动,避免全短路工况。

网友:
选择依据
响应速度:硬件保护(如泄放电路)> 动态制动 > 软件控制。

安全性:动态制动或分级制动 > 直接短路。

系统复杂度:反向转矩制动 > 主动短路 > 下三管短路。

推荐组合方案
对于高可靠性系统,建议:

硬件级:快速泄放电路 + 动态制动电阻。

软件级:分级制动(先关断PWM,再触发ASC或动态制动)。

监测级:过流预测算法 + 硬件保护联动。

这样可在速度、安全性和复杂度之间取得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