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电机刹停的几种方式

楼主(2025-07-17):
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么几种刹停的方式,有没有详细解释下这几种的区别啊

网友A:
不错有这么多种可以选择

网友B:
电机刹停主要有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两种方式。机械制动通过物理接触来停止电机,而电气制动则通过改变电流或电压来实现。

网友C(2025-09-22):
电机刹停主要有四种方式:1. 机械制动,靠刹车片 / 抱闸物理锁死,结构简单但有磨损;2. 电磁制动,断电后电磁力吸合制动件,常用于电梯等;3. 能耗制动,断电后给定子通直流电,利用剩磁产生制动力;4. 再生制动,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回送电网,高效节能,多用于新能源车、变频器驱动场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