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电源输出滤波为什么总是一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组合

楼主(2025-07-12):
电源输出滤波为什么总是一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组合,是滤除不同频段的噪声吗,但是也会产生反谐振的问题

网友A:
滤不同的的成分。

网友B:
电源输出滤波采用一大电容并联一小电容的组合,核心目的是通过分频段滤波提高整体效果

网友C:
选择容值相差100倍以上的电容,使谐振频率错开,避免反谐振峰重叠。

网友B:
将小电容尽可能靠近芯片电源引脚放置,大电容可稍远,以减少高频布线寄生电感的影响。

网友D:
选择低ESR、低ESL的电容,降低谐振峰值幅度。

网友E:
确实,一大一小电容组合是为了滤除不同频段的噪声。大电容主要负责低频噪声的滤除,而小电容则针对高频噪声。

网友F:
这是互相弥补呢。

网友G:
确实,一大一小电容并联使用是为了滤除不同频段的噪声。大电容主要负责低频噪声的滤除,而小电容则对高频噪声有更好的抑制效果。

网友H:
确实,一大一小电容并联的组合主要是为了滤除不同频段的噪声。大电容负责低频噪声,而小电容则针对高频噪声。

网友I:
大电容滤除低频,小电容滤除高频

网友J(2025-08-22):
电源输出用大电容并联小电容,因两者特性互补:大电容(电解电容)容值大,滤除低频纹波效果好,但高频响应慢;小电容(陶瓷电容)高频阻抗低,能快速吸收高频噪声。组合后可覆盖宽频率范围,高效滤除高低频干扰,提升电源稳定性。

网友K:
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后,可形成互补,大电容吸收电源开关产生的主要低频纹波,小电容抑制电路寄生、信号干扰带来的高频噪声,小电容一般为贴片陶瓷电容,容值虽小,但 ESR 和 ESL 极低,国瓷电容的新材料贴片电容就具备低ESR 和 ESL 这个特质,滤波效果优异,具备一类介质MLCC的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