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定时器唤醒异常

楼主(2025-07-06):
中颖 SH79F3214 单片机做定时唤醒的功能,定时时间是3小时,但在设定2 小时断电后,系统就出现偶发提前恢复供电,这会是啥问题,是定时器配置有问题吗

网友A:
电源是否稳定?

网友B:
检查低功耗模式配置代码,仅启用必要的唤醒源。

网友C:
若需长定时唤醒,建议使用RTC模块或外部低功耗定时器替代WDT。

网友D:
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,禁用所有非必要中断,仅保留定时器中断。

网友E:
看门狗定时器误触发?

网友F:
若使用外部中断唤醒,需在硬件上增加防抖电路如RC滤波器,避免噪声误触发。

网友G:
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未正确配置唤醒源?

网友H:
可能是定时器配置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