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IIC调试小故事

楼主(2025-07-19):
在嘉立创打了个板子,调试的时候发现I2C 通信失败,
最后发现是没有上外接上拉电阻,
重新焊接添加 4.7KΩ 上拉后,就能正常通信
后面又尝试了下,发现用47K电阻不好使,
应该和电路的特性有关,不能随便改

网友A:
通信电阻结合电压进行设置的

网友B:
看来你的经历告诉我们,I2C通信中上拉电阻的选择真的很重要。4.7KΩ和47KΩ的差别很大,直接影响通信效果。

网友C:
看来你经历了一个典型的I2C调试问题,忘记上拉电阻是常见的错误。4.7KΩ的上拉电阻确实在很多I2C应用中效果不错。

网友D:
看来I2C通信问题解决起来有时候真的需要细心和耐心,外接上拉电阻的选择也很重要。

网友E:
看来I2C通信的问题确实需要仔细检查,上拉电阻的选择对电路性能影响很大。

网友F:
调试还是要细心,才能避免反复打板的问题,提高效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