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SPI通信记录

楼主(2025-07-24):
之前做过SPI 通信测试,发现丢包,是时钟极性相位(CPOL/CPHA)设置与从设备不匹配,
需要调整为 Mode3 ,就可以解决

网友A:
了解一下丢包问题解决方法

网友B:
确实,CPOL和CPHA的设置对SPI通信非常关键,不匹配会导致数据错误或丢包。调整为Mode3后,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C:
确实,CPOL和CPHA的设置对SPI通信非常关键,不匹配的话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。Mode3是CPOL=1和CPHA=1的配置,适用于很多设备。

网友D:
确实,CPOL和CPHA的设置对于SPI通信来说非常关键,不匹配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。Mode3是CPOL=1和CPHA=1的设置,确保主从设备之间的时钟同步。

网友E:
应用手册需要仔细翻阅,才能提高代码调试的准确性

网友F(2025-08-27):
SPI 通信记录是对 SPI 总线(串行外设接口)数据交互的实时或事后记录,含时钟、数据、片选等信号时序,用于调试通信故障、验证数据传输准确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