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中颖SH79F3214的定时器0有几种工作模式

楼主(2025-07-22)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支持4 种工作模式,通过 TMOD 寄存器的 M1、M0 位(TMOD.1、TMOD.0)配置
各有什么优势的

网友A:
定时器0支持的四种工作模式各有其特点,比如模式0适合简单的定时任务,而模式1和模式2则适用于更复杂的计时需求。

网友B:
2个bit4种模式

网友C(2025-08-22)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有 4 种工作模式:1. 16 位定时 / 计数模式,可定时或对外部脉冲计数;2. 8 位自动重装载定时 / 计数模式,溢出后自动载入初值;3. 16 位捕捉模式,用于捕获外部信号边沿;4. 16 位比较模式,匹配时输出特定信号。模式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选择。

网友D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有 4 种工作模式:定时模式、计数模式、 PWM 输出模式和捕捉模式。定时模式用于精确计时;计数模式可对外部信号计数;PWM 模式生成脉冲宽度调制信号;捕捉模式用于捕获外部信号边沿,适配不同场景需求。

网友E(2025-09-27)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有 4 种工作模式:定时模式(计数内部时钟)、计数模式(计数外部脉冲)、 PWM 模式(输出脉冲宽度调制信号)、捕捉模式(捕获外部信号边沿并记录时间)。可通过配置相应寄存器选择模式,适配不同定时、计数及脉冲控制场景。

网友F(2026-03-04):
中颖 SH79F3214 定时器 0 有4 种工作模式:
模式 0:13 位定时 / 计数
模式 1:16 位定时 / 计数
模式 2:8 位自动重装定时 / 计数
模式 3:双 8 位独立定时 / 计数(TL0、TH0 分开)

网友G:
中颖 SH79F3214 定时器 0 有 4 种工作模式:
13 位定时 / 计数;
16 位定时 / 计数;
8 位自动重装;
双 8 位独立定时 / 计数(TH0、TL0 分开用)。
由 TMOD 的 M1、M0 位配置,适配定时、计数、PWM 等场景。

网友H(2026-04-07):
SH79F3214 定时器 0 共4 种工作模式(由 TMOD 的 M1/M0 位选择):
模式 0(13 位):TL0 低 5 位 + TH0 8 位,溢出自动清零,适合短定时。
模式 1(16 位):TL0+TH0 全 16 位,手动重装初值,长定时 / 计数常用。
模式 2(8 位自动重装):TL0 计数,溢出自动从 TH0 重载,适合波特率、精确定时。
模式 3(双 8 位):TL0 独立 8 位定时 / 计数;TH0 仅作 8 位定时器、占用 TR1/TF1,T1 常停用作波特率发生器。

网友I:
中颖 SH79F3214 的 T0 有 4 种工作模式,通过 TMOD 寄存器 M1、M0 位配置:1. 模式 0(13 位定时 / 计数);2. 模式 1(16 位定时 / 计数);3. 模式 2(8 位自动重装,溢出自动重载初值);4. 模式 3(双 8 位,TL0 与 TH0 独立工作,TH0 仅定时)。

网友J:
模式0适合简单的定时需求,模式1适合需要精确计数的应用。

网友K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有4 种工作模式,对应传统 51 内核的方式 0-3。
方式 0(13 位):TL0 低 5 位 + TH0,需手动重装初值。
方式 1(16 位):16 位全宽,溢出需重装初值。
方式 2(8 位自动重装):TH0 存初值、TL0 计数,溢出自动重装。
方式 3(双 8 位):TL0 为独立 8 位定时 / 计数器,TH0 固定为 8 位定时器,占用 T1 中断。

网友L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(T0)共有 4 种工作模式,通过 TMOD 寄存器的 M1、M0 位进行配置

网友M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共有 4 种工作模式,通过 TMOD 寄存器的低两位(M1, M0)进行配置:

网友N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共有 4 种工作模式,通过 TMOD 寄存器的 M1 (TMOD.1) 和 M0 (TMOD.0) 位进行配置。

网友B:
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有 4 种工作模式,直接参考官方程序进行设置没问题的

网友E(2026-05-26):
SH79F3214 定时器 0 共四种工作模式,由 TMOD 寄存器设置。模式 0 为 13 位定时器,模式 1 是常用 16 位定时计数,模式 2 为 8 位自动重装,适合精准波特率与定时。模式 3 拆分出两个独立 8 位定时器,资源利用率更高,可同时实现两路定时功能,满足家电多路时序控制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