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单片机延时方法的比较

楼主(2025-07-29):
不同延时对精度有影响
中断影响
若在延时期间发生中断,实际延时会延长(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叠加)
长延时陷阱
空循环延时超过 100ms 时,建议改用定时器实现,避免阻塞主程序

网友A:
确实,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会影响延时的准确性。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。

网友B:
确实,延时方法的选择对单片机的性能有很大影响。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必须考虑进去,否则会影响程序的准确性。

网友C:
确实,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会影响延时的准确性。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,确保系统的响应时间符合要求。

网友D:
单片机常用延时方法各有特点:软件延时通过循环计数实现,简单但占用 CPU;定时器延时利用硬件定时,精准且不占 CPU,适合复杂任务;外部中断延时响应外部信号触发,灵活但依赖硬件。需根据精度、资源占用需求选择,高精度场景优先定时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