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定时器0的计数频率

楼主(2025-07-06):
比如中颖 SH79F3214 的定时器 0 计数频率由系统时钟和定时器配置共同决定
定时器0计数频率 = 系统时钟频率 / 分频系数
系统时钟频率:取决于晶振频率(通常为 11.0592MHz 或 24MHz)
分频系数:由定时器配置和特殊寄存器决定

网友A(2025-11-19):
定时器 0 的计数频率由系统时钟源、预分频系数决定。计算公式为:计数频率 = 时钟源频率 ÷(预分频系数 + 1)。时钟源可选用内部高频时钟、外部输入时钟等。需根据定时精度需求设置预分频,如 16MHz 时钟经 15 分频后,计数频率为 1MHz,即每 1μs 计数一次,适配不同定时场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