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哪位老师傅使用过CD4046锁相环集成电路?有个电路想要请教调试!

楼主(2025-07-06):
我有一个LC并联想要让他谐振。必须用到锁相环,还请会的大佬。教教我!

网友A:
???   你要什么?不会把问题说清楚吗?

网友B:
CD4046可以做方波发生器、压控振荡器、倍频器、调频信号解调器。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当做锁相环电路来使用。锁相环的主要功能是锁定输入信号的频率,使本机振荡频率和相位与输入信号频率一致。不知楼主要设计什么电路?是想让CD4046产生一个频率的方波输入到LC回路,让其产生谐振吗?然后把频偏反馈给CD4046,对频率进行自动调整?

网友C:
说实话,4046最为检测还行,作为“连续”可调的频率源+锁相,我认为是有方案风险的。
因为你是想连续可调,而4046则是从这个频率跳到另一个倍频,并跟踪锁定,在这两个频率之间,它自动锁定了,当你想改变频率是,它仅仅做了相移、跟踪、锁定,而不是你想要的改变,一直到失步、重新锁定到另一个频率。
所以,需要在4046的输入和你提供的反馈之间增加一个连续可变的数字“分频器”,也就是任意分频器,这才是4046的“调频”用法,否则,我认为你的“频点”调节“颗粒度”很大,也就是奇怪的不连续(以前做过类似的装置),甚至你感觉它太不听话了。
经验而已,不要问我为什么。谢谢!

网友C:
我还用过LM456,结构更简单,你要的话可以免费送你几个。
但作用是相同的。也是阻容移相。但电容参数比较难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