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/模拟电源] 电源的软开关技术是什么

楼主(2025-07-06):
经常听到开关电源设计中,有硬开关还有软开关技术
软开关技术,又涉及到ZVS和ZCS,都是些什么意思的

网友A(2025-08-29):
软开关技术是使功率开关器件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状态下通断的技术,能减少开关损耗和噪声,提升电源效率与可靠性。

网友B:
电源软开关技术是相对硬开关而言的技术,能让功率开关管在电压接近零或电流接近零的状态下通断。它通过谐振、准谐振等方式,大幅降低开关损耗与开关噪声,减少开关过程中的电压电流应力,可提升电源转换效率、缩小体积,广泛用于开关电源、逆变器等设备,助力实现高效节能的电力变换。

网友C:
电源软开关技术是通过谐振元件(如电感、电容),让开关管在电压为零(ZVS)或电流为零(ZCS)时完成通断的技术。它能规避硬开关切换时的电压电流重叠,大幅减少开关损耗与电磁干扰,提升电源效率、降低温升,适配高频电源场景,但会增加电路复杂度与成本,常见于开关电源、逆变器等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