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/模拟电源] 100V降压3.3V只能用LDO吗

楼主(2025-07-12):
用一个应用场景,需要从100V降压到3-3V,负载电流只有10mA左右,
选择高压LDO芯片,价格又太贵,
使用微芯的431基准电压源搭一个分立件电路,不知道可不可以

网友A:
确实,使用LDO进行100V到3.3V的降压会面临成本问题。不过,可以考虑使用DC-DC转换器,它们通常比LDO更高效,尤其是在高电压输入和低电压输出的场景下。

网友B:
直流还是交流啊。交流就先用变压器啊。

网友B:
直流用DCDC降压啊。

网友C(2025-08-29):
不是,还可用开关电源(如 Buck 转换器)。100V 降压压差大时,LDO 功耗高,开关电源效率高,更适合此场景,需按需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