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/模拟电源] 开关电源稳定性判断

楼主(2025-07-24):
对于开关电源稳定性的判断,一般是需要环路分析的仪器,比如bode仪,网分之类的
如果没有这些仪器,只有普通的示波器,那么是如何从瞬态电压信号来评估电源的稳定性以及带宽,有使用过的帮忙回复的

网友A:
应该评估噪声和损耗比吧

网友B:
这个还真不知道电源有什么不稳定的,只要出来的的电压电流好就行了,没有太多噪声才行。

网友C:
使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的高频交流分量,需低于设计规范

网友D:
使用示波器评估开关电源稳定性时,可以观察电源在负载变化时的瞬态响应。如果响应迅速且稳定,说明电源的稳定性较好。

网友E:
使用示波器评估开关电源稳定性,可以观察电源的瞬态响应。如果瞬态响应迅速且稳定,说明电源的稳定性较好。

网友F:
这个出厂有要求的吧

网友G:
使用示波器观察开关电源的瞬态响应是一种可行的方法。可以检查电源在负载突变时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,以及是否有过冲或振荡现象。

网友H(2025-08-27):
判断开关电源稳定性可通过负载阶跃响应测试:突增 / 减负载,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波动。稳定电源波动小、收敛快(无振荡或衰减振荡)。也可测环路增益波特图,相位裕度>45°、增益裕度>10dB 通常认为稳定,反之可能振荡或响应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