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字/模拟电源] 电源架构讨论

楼主(2025-07-28):
现在的同步降压芯片,使用COT架构的越来越多
COT相比传统的峰值电流模式,优势还是很多的,响应速度更快
但是这种模式,测试相位裕度的方式和峰值电流模式是不一样的,有了解的吗

网友A:
动手做,才可以得到精髓。

网友A:
这两种是什么架构,另外开关频率会不会导致发热

网友B:
都是通过脉宽调制来控制。

网友C:
电源这东西需要自己动手去做。

网友D:
COT架构确实在响应速度上有优势,尤其是在高频应用中。关于测试相位裕度,我建议参考最新的电源管理芯片手册,通常会有详细的测试方法和步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