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在电路板上想接两个外围USB设备

楼主(2025-07-06):
在电路板上想接两个外围USB设备,然后通过一条USB线连接到PC上,买现成的USB集线器安装比较麻烦,成本高,所以想直接使用芯片加入我们的产品电路板上

网友A:
GL827L-HHY02
外扩2个
不过你的 mcu 是否支持

网友B:
威锋的USB可以看下,有需要我发手册

网友C:
有专门的HUB芯片的,可以一分四

网友D:
搞个USB HUB芯片就行啊,1拖4USB

网友E:
去万能的淘宝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