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80.00元(功能说明)
[APM32F4] 解惑以太网通信:MDC/MDIO 能删吗?它跟 REF_CLK、TXD、RXD 到底有啥不一样?

楼主(2025-07-06):
#技术资源# #申请原创# @21小跑堂

前言

      接上文,当我们研究 APM32F407 的以太网模块,搞懂了 MII 和 RMII 的 REF_CLK 提供时钟、TXD 和 RXD 传输数据后,可能会冒出一个疑问:既然已经有了 REF_CLK、TXD、RXD 这些“搬运工”,为啥还要 MDC/MDIO?它们不都是传时钟和数据吗?功能是不是重复了?能不能把 MDC/MDIO 给砍了?更进一步,你可能还猜:是不是它们服务的“对象”不一样?答案是:MDC/MDIO 绝对不能删,它跟 REF_CLK、TXD、RXD 的功能完全不重叠,服务的目的和对象也确实不同!
1. REF_CLK、TXD、RXD 和 MDC/MDIO 分别是干啥的?
2. 为什么它们的功能不重复?
3. 它们服务的主体和目的有啥区别?
4. 为什么 MDC/MDIO 不能删?删了会咋样?
5. 在 APM32F407 上,这俩接口怎么配合工作?

一、REF_CLK、TXD、RXD 和 MDC/MDIO:先搞清楚它们是啥
      要弄明白为什么 MDC/MDIO 不能删,咱们得先把这几个家伙的“工作岗位”搞清楚。它们都出现在以太网通信中,但干的活儿完全不同。

1.1 REF_CLK、TXD、RXD:数据传输的“高速公路”
      REF_CLK、TXD 和 RXD 是 MII 或 RMII 接口的核心信号,负责在 MAC(APM32F407 的以太网模块)和 PHY(比如 LAN8720 或 DP83825)之间搬运实际的以太网数据。它们就像快递公司里的“运输车队”,专门把货物(数据帧)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。
      - REF_CLK(RMII)或 TX_CLK/RX_CLK(MII)
          - 作用:提供时钟信号,控制数据传输的节奏。
          - RMII:用一个统一的 50MHz REF_CLK,发送和接收数据都靠它。
          - MII:用两个独立的时钟,TX_CLK(发送,2.5/25MHz)和 RX_CLK(接收,2.5/25MHz)。
      REF_CLK 更像是运输车队的“发车铃”,告诉车啥时候出发,每秒响 50 次(RMII)或 25 次(MII)。

      - TXD(Transmit Data,发送数据):
          - 作用:MAC 把要发送的以太网帧(一串 0 和 1)通过 TXD 传给 PHY。
          - RMII:2 位宽(TXD[1:0]),每次传 2 位。
          - MII:4 位宽(TXD[3:0]),每次传 4 位。
      而TXD 就像装满货物的卡车,从 MAC 的“仓库”开到 PHY 的“码头”。

      - RXD(Receive Data,接收数据)
          - 作用:PHY 把从网线收到的数据通过 RXD 传回 MAC。
          - RMII:2 位宽(RXD[1:0])。
          - MII:4 位宽(RXD[3:0])。
      这里的RXD 像从码头开回仓库的卡车,装着网线送来的货物。

      这些信号的共同目标是:快速、批量地传输以太网帧。比如,你用 APM32F407 发一个 UDP 包(像 温度:25℃),MAC 会把数据封装成以太网帧,通过 TXD 传给 PHY,PHY 再转成电信号送到网线。反过来,服务器回复的数据通过 RXD 从 PHY 传回 MAC。

1.2 MDC/MDIO:PHY 的“遥控器”
      MDC 和 MDIO 是管理接口(Management Interface),专门用来控制和监控 PHY 的工作状态。它们跟 REF_CLK、TXD、RXD 的“运输车队”完全不同,更像是给 PHY 下命令的“遥控器”。
      - MDC(Management Data Clock,管理数据时钟)
          - 作用:提供一个低速时钟(1-2.5MHz),控制 MAC 和 PHY 之间管理数据的传输节奏。
      MDC 像遥控器的“按键节奏”,每次按一下(一个时钟周期),就发送或接收一点信息。

      - MDIO(Management Data Input/Output,管理数据输入/输出)
          - 作用:双向数据线,MAC 通过它给 PHY 发送配置命令(比如“用 100Mbps”),或者读取 PHY 的状态(比如“网线连上了吗”)。
      MDIO 像遥控器的“信号”,告诉 PHY 该干啥,或者接收 PHY 的反馈。

      MDC/MDIO 的目标是:配置 PHY 的工作模式和监控它的状态。比如,你想让 DP83825 用 100Mbps 全双工模式,或者检查 LAN8720 的网线有没有插好,这些都得靠 MDC/MDIO。

图1:REF_CLK/TXD/RXD 与 MDC/MDIO 对比
fc83e7ea2613f59f02c829b662f07b83

二、为什么功能不重复?它们干的活儿完全不一样!
      你可能觉得:“REF_CLK 和 MDC 都是时钟,TXD/RXD 和 MDIO 都是传数据,这不重复吗?”其实,它们就像快递公司里的两个部门:一个负责“送货”(数据传输),一个负责“调度”(管理配置)。咱们来细拆一下它们的区别。

2.1 目的不同:运输 vs 指挥
      - REF_CLK、TXD、RXD
        - 目的:搬运实际的以太网帧,比如你的传感器数据(“温度:25℃”)或服务器的响应(“开灯”)。
        - 场景:当你想跟服务器聊天时,这些信号把数据从 MAC 传到 PHY(发送),或者从 PHY 传回 MAC(接收)。
        - 类比:这玩意儿就像快递公司的卡车队,专门把货物(数据)从仓库(MAC)送到码头(PHY),再运回来。
      - MDC/MDIO
        - 目的:配置 PHY 的工作模式(速度、双工模式等)和检查状态(链路是否正常)。
        - 场景:在通信开始前,MAC 用 MDC/MDIO 告诉 PHY:“用 100Mbps 全双工!” 或者问:“网线插好了吗?” 通信过程中,也可能定期检查状态。
        - 类比:MDC/MDIO更像是快递公司的调度员,通过对讲机指挥卡车队:“今天跑快点!” 或者问:“货送到了吗?”

      总结:REF_CLK、TXD、RXD 干的是“体力活”,搬运数据;MDC/MDIO 干的是“脑力活”,指挥和监控。就像你不能让卡车司机去当调度员,也不能让调度员去开车送货,俩功能完全不重叠。

2.2 速度和频率不同:高速 vs 低速
      - REF_CLK、TXD、RXD
          - 速度:超级快!RMII 的 REF_CLK 是 50MHz,MII 的 TX_CLK/RX_CLK 是 25MHz(100Mbps)或 2.5MHz(10Mbps)。
          - 原因:以太网帧很大(几十到上千字节),传输速度得快,不然会堵车(丢包)。
          - 类比:卡车队跑高速公路,得开得飞快(50MHz),才能及时送货。
      - MDC/MDIO
          - 速度:慢悠悠!MDC 频率只有 1-2.5MHz,每次传输一个 64 位帧,速度远低于数据传输。
          - 原因:配置和状态检查不急,PHY 寄存器数据量小(16 位/次),慢点没关系。
          - 类比:调度员用对讲机喊话,慢条斯理(2.5MHz)就够了,不用跑高速公路。

      总结:REF_CLK、TXD、RXD 是“高铁”,MDC/MDIO 是“自行车”,速度差了几十倍,干的活儿节奏完全不同。

2.3 数据内容不同:货物 vs 指令
      - TXD、RXD
          - 内容:以太网帧,包括前导码、地址、数据载荷(你的实际数据)、校验码。比如,一个 UDP 包(“温度:25℃”)会被封装成上千位的数据。
          - 类比:卡车装的是真金白银的货物(你的数据)。
      - MDIO
          - 内容:管理帧(64 位),包含前导码、操作码(读/写)、PHY 地址、寄存器地址和数据(16 位)。比如,写 0x3100 到寄存器 0x00,设置 100Mbps 全双工。
          - 类比:对讲机传的是调度指令(“跑快点”)或状态报告(“货送到了”)。

      总结:TXD/RXD 传的是“正经货物”,MDIO 传的是“指挥信号”,内容完全不一样。

2.4 传输方向和机制不同
      - REF_CLK、TXD、RXD
          - 方向
            - REF_CLK:RMII 中可以 MAC→PHY 或 PHY→MAC;MII 中 TX_CLK 和 RX_CLK 是 PHY→MAC。
            - TXD:MAC→PHY(发送)。
            - RXD:PHY→MAC(接收)。
          - 机制:连续传输大数据,配合控制信号(像 TX_EN、RX_DV)保证数据有效。
          - 类比:卡车队按固定路线(时钟驱动)不停运货。
      - MDC/MDIO
          - 方向
            - MDC:MAC→PHY(单向时钟)。
            - MDIO:双向,MAC 和 PHY 轮流“说话”。
          - 机制:按需传输短帧(64 位),每次读写一个寄存器,完成后进入空闲。
          - 类比:调度员按需喊话,喊完就休息。

      总结:REF_CLK、TXD、RXD 是“流水线”式搬运,MDC/MDIO 是“点对点”式指挥,机制完全不同。

三、服务主体和目的:谁在用?为啥用?
      这俩玩意儿的服务对象是不是不一样?是的,REF_CLK、TXD、RXD 和 MDC/MDIO 服务的“对象”确实不一样!它们的主体和目的是分开的,各自有自己的“客户”。

3.1 REF_CLK、TXD、RXD:服务数据通信
      - 主体:MAC 和 PHY 的数据通道。
      - 目的:让以太网帧在 MAC 和 PHY 之间快速流动,最终实现 APM32F407 和外部设备(像服务器)的通信。
      - 客户:你的应用程序(比如 LwIP 协议栈)和外部网络。比如,你想通过 APM32F407 发一个 UDP 包到服务器,或者接收服务器的响应,这些数据都得靠 REF_CLK、TXD、RXD 搬运。
      - 类比:卡车队的客户是寄快递的用户(你的程序),目标是把货物送到目的地(服务器)。

      例子
          - 你用 APM32F407 跑一个 LwIP 程序,发送传感器数据(“温度:25℃”)到服务器。
          - MAC 把数据封装成以太网帧,通过 TXD 传给 DP83825(MII 模式),REF_CLK(TX_CLK)控制节奏。
          - 服务器回复的数据通过 RXD 从 DP83825 传回 MAC,RX_CLK 保证同步。

3.2 MDC/MDIO:服务 PHY 管理
      - 主体:MAC 和 PHY 的管理通道。
      - 目的:配置 PHY 的工作模式(速度、双工等)和监控状态(链路、错误等),确保数据通信能正常进行。
      - 客户:MAC 和你的初始化代码。MAC 需要通过 MDC/MDIO “遥控” PHY,让它准备好干活;你的程序需要检查 PHY 状态,确保通信顺畅。
      - 类比:调度员的客户是快递公司老板(MAC 和你的代码),目标是让卡车队(PHY)按规矩跑。

      例子
          - 启动 APM32F407 时,你的代码通过 MDC/MDIO 配置 DP83825 的寄存器(BCR,0x00),设置 100Mbps 全双工。
          - 运行中,定期通过 MDC/MDIO 读取 DP83825 的状态寄存器(BSR,0x01),检查网线是否连接。

  关键区别:
      - REF_CLK、TXD、RXD 服务的是一线“搬运工”(数据通道),直接为你的数据通信干活。
      - MDC/MDIO 服务的是“后台管理”(控制通道),为数据通信“铺路”和“护航”。
      - 没有 MDC/MDIO,PHY 就像没接到指令的快递员,不知道跑多快、往哪送,通信根本没法开始。

四、能不能删 MDC/MDIO?删了会咋样?
      能不能把 MDC/MDIO 删了?答案是:绝对不行! 删了 MDC/MDIO,PHY 就成了“聾病患者”,完全没法工作。咱们来看看为啥。

4.1 删了 MDC/MDIO,PHY 没法配置
      PHY 芯片(像 LAN8720 或 DP83825)不是“傻瓜设备”,它有很多工作模式(10/100Mbps,全/半双工,自动协商等),这些都得通过寄存器设置。没有 MDC/MDIO,MAC 没法告诉 PHY:
        - “用 100Mbps 全双工!”
        - “开启自动协商,跟对端商量速度!”
        - “进入省电模式!”
      后果:PHY 会处于“迷茫”状态,可能用默认模式(比如 10Mbps 半双工),甚至根本不工作。你的以太网通信要么慢得像蜗牛,要么直接挂掉。
      类比:没有调度员,卡车队不知道跑哪条路、开多快,快递公司直接瘫痪。

4.2 删了 MDC/MDIO,链路状态没法监控
      PHY 需要不断告诉 MAC 链路的状态,比如:
          - 网线插没插好?
          - 自动协商完成了吗?
          - 有没有接收错误?
      这些信息都存在 PHY 的寄存器里,MAC 通过 MDC/MDIO 读取。没有 MDC/MDIO,MAC 就像瞎子,完全不知道 PHY 的情况。
      后果
          - 如果网线断了,MAC 还傻乎乎地发数据,浪费资源。
          - 如果 PHY 检测到错误(比如信号干扰),MAC 没法知道,无法处理。
      类比:没有调度员,卡车队翻车了都没人知道,快递公司还以为一切正常。

4.3 其他信号能代替 MDC/MDIO 吗?
      你可能想:MII 有 CRS(载波检测)COL(冲突检测)这些信号,能不能代替 MDC/MDIO?答案是不行:
         - CRS 和 COL:只提供简单的链路状态(是否有信号、是否冲突),信息量有限,且只在 MII 模式下有,RMII 压根没有。
         - MDC/MDIO:提供详细的配置(速度、双工、自动协商)和状态(链路、错误、协商结果),功能远超 CRS 和 COL。
      至于 TXD/RXD,能不能传配置数据?也不行!TXD/RXD 是为以太网帧设计的,数据得经过 PHY 编码送到网线,没法直接跟 PHY 的寄存器“对话”。
      类比:CRS 和 COL 像卡车队的喇叭,只能简单喊“有车!”或“撞了!”,没法代替调度员的详细指令。

4.4 删 MDC/MDIO 的后果:通信瘫痪
      总结一下,如果删了 MDC/MDIO:
          - PHY 没法初始化,通信可能无法启动。
          - MAC 没法知道链路状态,可能白白浪费资源。
          - 高级功能(省电、环回测试等)全废。
          - 结果:以太网通信要么完全挂掉,要么效率低下、问题频出。
      类比:快递公司没调度员,卡车队要么停工,要么乱跑,客户(你的程序)根本收不到货。

五、在 APM32F407 上:MDC/MDIO 和 REF_CLK/TXD/RXD 怎么配合?
      为了让你更清楚这两套接口的协作,咱们以 APM32F407 和 DP83825(MII 模式)为例,看看它们在实际开发中怎么一起干活。

5.1 初始化阶段:MDC/MDIO 先“铺路”
      启动以太网通信前,MDC/MDIO 先上场,负责“铺好高速公路”:
      1. 配置 PHY
         - MAC 通过 MDC/MDIO 写入 DP83825 的基本控制寄存器(BCR,0x00),设置 100Mbps 全双工,或者开启自动协商。
         - 比如,写值 0x3100(100Mbps、全双工、无自动协商)。
      2. 检查状态
         - MAC 通过 MDC/MDIO 读取基本状态寄存器(BSR,0x01),确认链路已连接(bit 2=1)。
      3. 硬件准备
         - 确保 DP83825 的 25MHz 晶振正常,MDC(PC1)和 MDIO(PA2)引脚正确配置。

      代码示例:初始化 MDC/MDIO
#include "apm32f4xx_eth.h"
#include "apm32f4xx_gpio.h"
#include "apm32f4xx_rcm.h"

void MII_MD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
    // 使能 GPIOA 和 GPIOC 时钟
 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(RCM_APB2_PERIPH_GPIOA | RCM_APB2_PERIPH_GPIOC);

    // 配置 MDC (PC1) 为复用推挽输出
    gpioConfig.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Config.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gpioConfig.pin = GPIO_PIN_1;
    GPIO_Config(GPIOC, &gpioConfig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C, GPIO_PIN_SOURCE_1, GPIO_AF_ETH);

    // 配置 MDIO (PA2) 为复用开漏输出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OD;
    gpioConfig.pin = GPIO_PIN_2;
    GPIO_Config(GPIOA, &gpioConfig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A, GPIO_PIN_SOURCE_2, GPIO_AF_ETH);

    // 设置 MDC 时钟(约 2.5MHz)
    ETH_MACMIIAR_Config(ETH_MACMIIAR_CR_DIV_16);
}

void ConfigureDP83825(void)
{
    // 设置 100Mbps 全双工
    ETH_WritePHYRegister(0x00, 0x00, 0x3100);

    // 读取链路状态
    uint16_t status;
    ETH_ReadPHYRegister(0x00, 0x01, &status);
    if (status & 0x0004) {
        printf("链路已连接!\n");
    }
}

5.2 数据传输阶段:REF_CLK、TXD、RXD “跑货”
      PHY 配置好后,REF_CLK、TXD、RXD 接管,负责实际的数据传输:
      1. 发送数据
         - 你的程序生成一个 UDP 包,MAC 通过 TXD[3:0] 传给 DP83825,TX_CLK(25MHz)控制节奏。
         - PHY 把数据编码成电信号,送到网线。
      2. 接收数据
         - PHY 从网线接收信号,通过 RXD[3:0] 传回 MAC,RX_CLK 同步传输。

      代码示例:数据传输
void ETH_SendPacket(uint8_t* data, uint32_t len)
{
    ETH_TxDescriptor_T txDesc;
    txDesc.buffer1Addr = (uint32_t)data;
    txDesc.length = len;
    DAL_ETH_Transmit(&txDesc);
}

5.3 运行中监控:MDC/MDIO 继续“护航”
      通信过程中,MDC/MDIO 会定期“插手”,确保一切顺利:
          - 读取 DP83825 的状态寄存器,检查链路是否断开。
          - 如果需要,调整 PHY 设置(比如切换到省电模式)。
      类比:调度员(MDC/MDIO)先定好卡车队的规矩(初始化),然后卡车队(REF_CLK、TXD、RXD)开始送货,调度员还得时不时喊一句“路况咋样?”(监控状态)。

六、总结:MDC/MDIO 和 REF_CLK/TXD/RXD 是“黄金搭档”
     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,REF_CLK、TXD、RXD 的区别:
        - 功能不同:REF_CLK、TXD、RXD 是“运输车队”,搬运以太网帧;MDC/MDIO 是“调度员”,配置和监控 PHY。
        - 速度不同:前者高速(25/50MHz),后者低速(1-2.5MHz)。
        - 内容不同:前者传数据帧,后者传管理帧。
        - 主体不同:前者服务数据通信,后者服务 PHY 管理。
     它们就像快递公司的运输和调度部门,缺一不可。删了 MDC/MDIO,PHY 就没法工作,通信直接瘫痪。在 APM32F407 上,MDC/MDIO 先为通信“铺路”,REF_CLK、TXD、RXD 再“跑货”,两者配合才让你的以太网应用飞起来!

      以上就是我所学习并了解的ETH的相关内容了,欢迎参考与学习讨论交流。

以太网通信中的MDC/MDIO的重要作用,以及和 REF_CLK、TXD、RXD 的功能区别,多角度详细展开,一文吃透。

网友A:
讲的非常好,最近正好在看这方面资料

网友B:
感谢分享,之前一直搞不清楚MDC/MDIO和REF_CLK、TXD、RXD的区别,现在终于明白了。

网友C:
一个是搬数据的,MDC/MDIO是控制“搬数据的”。
即楼主表述的“主体不同:前者服务数据通信,后者服务 PHY 管理”

网友D:
我当年学习以太网外设的时候也学习了好久。
写这个MD协议接口还花了不少时间呢!
当时就是没有想明白传个数据为啥还需要这个接口配合。

网友E:
感谢分享,这篇文章解释得非常清楚,让我对MDC/MDIO和REF_CLK/TXD/RXD的区别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网友F:
感谢分享,这篇帖子详细解释了MDC/MDIO与REF_CLK、TXD、RXD的区别和重要性,对于理解以太网通信非常有帮助。

网友G:
收藏下来慢慢看

网友H:
感谢分享,这篇帖子详细解释了MDC/MDIO与REF_CLK、TXD、RXD的区别和重要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