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如何查看STM32CubeIDE中CDR寄存器的内容?

楼主(2025-07-07):
在调试STM32F426的程序时,我想查看CDR中与ADC相关的内容。但是在STM32CubeIDE的SFR选项卡上,我找不到这个寄存器。
在与指定微控制器相关的SVD文件中也没有定义。在STM32CubeIDE中真的无法预览此注册表的内容吗?

网友A:
STM32CubeIDE里的SFR视图确实受限于SVD文件定义,如果寄存器没定义就看不到。

网友B:
CDR寄存器是ADC多模式下共享数据寄存器,很多SVD文件里没包含这个特殊寄存器。

网友C:
你可以直接在调试时用寄存器地址查看,比如在“表达式”窗口输入*(volatile uint32_t*)0x40012308(CDR的地址)查看。

网友D:
另外,可以在调试时写代码读取CDR寄存器到变量,再观察变量值。

网友E:
用“内存视图”窗口打开CDR寄存器地址,也能看到寄存器内容。

网友F:
建议查一下参考手册确认CDR寄存器具体地址,避免地址写错。

网友G:
目前STM32CubeIDE对SVD文件更新较慢,有些寄存器没及时加入,官方还没更新。

网友H:
如果你用的是外部调试工具,比如J-Link,直接读取寄存器地址更方便。

网友I:
可以尝试自己修改SVD文件,手动添加CDR寄存器定义,然后在IDE加载自定义SVD。

网友J:
也有社区版本的SVD文件更完整,试试替换下IDE用的SVD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