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如何使用STM32CubeIDE生成main.cpp

楼主(2025-07-07):
用c++开发一个项目,项目设置为C++,但它仍然生成main. c。每次IDE生成main.c不更新main.cpp文件,更新main. c。不知道如何搞定?

网友A:
CubeIDE默认生成的是C语言模板,想用C++的话,main.cpp需要你自己手动创建,然后移植代码。

网友B:
目前CubeIDE不会自动生成main.cpp文件,main.c是自动生成的,你只能把main.c改成main.cpp或者新建main.cpp。

网友C:
建议先生成工程,再删除main.c,自己写main.cpp,这样就不会自动覆盖了。

网友D:
另外,项目属性里语言选C++,但STM32CubeMX生成代码还是偏向C的风格。

网友E:
如果想用C++,最好手动添加main.cpp文件,并把启动文件和HAL库用extern "C" 包裹。

网友F:
还有一点,STM32Cube的代码生成工具不太支持C++,所以需要自己维护main.cpp。

网友G:
可以试试用C++新建文件,把main函数写进去,IDE也能编译和链接。

网友H:
不要直接修改自动生成代码,建议把你的C++代码写在别的文件里,main.cpp调用。

网友I:
你可以把main.c里的内容复制到main.cpp,改成C++写法,避免CubeIDE自动更新覆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