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G0跑PWM调灯珠亮度有抖动

楼主(2025-07-07):
小功率LED调光用PWM总感觉低亮度会闪,调占空比也没完全解决。

网友A:
我后来换到TIM1死区输出了。

楼主:
占空比太低时候闪是常见的。

网友B:
换高频PWM试过没?

网友C:
我加了个RC滤波好多了。

网友D:
看看电源是不是稳。

网友E:
PWM模式选对了没?

网友F:
MOS管驱动也可能有影响。

网友G:
LED驱动芯片选型稳点。

网友H:
电感电容匹配别少。

网友I:
用示波器看看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