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外部中断按键触发偶尔失灵

楼主(2025-07-07):
按键用外部中断检测,快按快放会有时候不触发,是滤波还是消抖问题?

网友A:
试试用IO输入模拟触发。

网友B:
按键抖动滤波要做好。

楼主:
中断触发沿对了吗?

网友C:
外挂个小电容试试。

网友D:
软件里也加个状态机。

网友E:
我直接用轮询配合中断。

网友F:
EXTI优先级调高点。

网友G:
按键GND走线别绕。

网友H:
上拉电阻值别太大。

网友I:
多个按键别共用引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