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L0做电池供电ADC测电压偏低

楼主(2025-07-07):
低功耗电池供电测电池电压,ADC测出来总是比实际电压低一些。

网友A:
标定值别写错了。

网友B:
内部参考电压准不准?

网友C:
ADC校准跑了没?

楼主:
电池输出阻抗别太大。

网友D:
我用分压也有影响。

网友E:
采样时间拉长一点看看。

网友F:
Vref外接试试。

网友G:
ADC供电别带噪声。

网友H:
睡眠模式切换注意。

网友I:
用多次采样均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