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G4用定时器做死区控制没效果

楼主(2025-07-07):
用高级定时器做死区输出想推高低桥,发现死区时间调了没生效。

网友A:
输出管子带载没同步。

网友B:
高级定时器要开死区功能。

网友C:
看看PWM模式选对没。

网友D:
对齐模式搞错就没效果。

网友E:
输出通道极性对了吗?

网友F:
我加了互补通道OK了。

楼主:
死区时间单位要算准。

网友G:
电桥驱动时序要配对。

网友H:
看波形就一目了然。

网友I:
Cube里别漏初始化死区寄存器。

网友J:
代码中是否使用的是TIM1或TIM8。

网友K:
可能是输出模式配置错误。

网友L:
死区生成器未启用?

网友M:
可能是互补输出引脚未正确映射导致的。

网友N:
可能是定时器时钟频率过低,导致死区时间计算异常。

网友O(2025-11-03):
加个互补通道,一切正常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