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WL] WL LoRa长距离收不到包

楼主(2025-07-07):
LoRa点对点模式,近距离还好,拉远一点就丢包厉害,啥影响大?

网友A:
FSK模式对比一下也行。

网友B:
天线先调匹配。

网友C:
发射功率参数要顶满。

网友D:
SF参数别拉太低。

网友E:
BW调小点试试远程。

网友F:
地线走线一定要短。

网友G:
空旷环境试一试先。

楼主:
我换了大增益天线。

网友H:
CRC别关掉了。

网友I:
LoRa PHY层参数仔细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