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做USB CDC虚拟串口卡死

楼主(2025-07-07):
做USB虚拟串口传大数据时,电脑端偶尔会死机或者没反应。

网友A:
Cube例程跑一遍对比。

网友B:
PC端驱动先装全。

网友C:
USB供电得稳住。

网友D:
缓冲区溢出很容易卡。

网友E:
中断优先级调一下。

网友F:
HAL库里别多余堵塞。

网友G:
串口大包分块发。

网友H:
我换USB线后好了。

楼主:
看看Device描述符写没。

网友I:
串口工具别乱开多次。

网友J:
未清除中断标志位?

网友K:
可能发送数据时未等待移位寄存器空闲,导致数据覆盖。

网友L:
堆栈溢出导致的?

网友M:
电源滤波不足?

网友N:
晶振精度不足?

网友O(2025-11-03):
检查Device描述符写没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