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用DMA搬内存偶发溢出

楼主(2025-07-07):
用DMA做内存搬运,有时候搬数据量大就报溢出,是不是配置不对?

网友A:
用while等DMA Flag也行。

网友B:
DMA通道别冲突。

网友C:
源地址对齐得对。

网友D:
目标区大小一定核对。

网友E:
缓冲区环形好用点。

网友F:
HAL里别被打断阻塞。

网友G:
NVIC优先级合理点。

网友H:
中断清标志别漏。

网友I:
我后来改了单次模式。

楼主:
多任务访问小心抢占。

网友J:
可能是DMA传输的数据量超过缓冲区容量,导致溢出。

网友J:
可能DMA传输模式错误。

网友K:
建议用双缓冲模式。

网友L:
串口等外设的波特率设置过高,导致DMA无法及时接收数据。

网友M:
用环形缓冲区方法,通过指针循环递增管理缓冲区,避免数据覆盖。

网友N:
数据对齐或宽度不匹配?

网友O:
优先级冲突导致的?

网友P:
估计是中断标志位未清除?

网友Q:
优化总线负载,避免在DMA传输期间进行大量内存访问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