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跑RTC定时每天误差大

楼主(2025-07-07):
小C0带RTC做简单时钟,一天误差好几分钟,晶振选型还是配置?

楼主:
我后面接外部TCXO稳了。

网友A:
外接晶振选高精度的。

网友B:
RTC时钟源确认清楚。

网友C:
软件对时同步做下。

网友D:
电池电压别掉了。

网友E:
看LSI漂没漂。

网友F:
RTC校准寄存器可用。

网友G:
Cube里例程跑跑对比。

网友H:
偏差大一般是晶振。

网友I:
看温度漂移大不大。

网友J:
晶振精度和温漂系数很重要

网友K:
晶振精度不够?

网友L:
电源噪声或电压波动会导致晶振振荡频率不稳定。

网友M:
时钟源选择错误?

网友N:
稳定供电与滤波。

网友O:
若设备进入休眠模式,RTC可能被暂停或重新初始化,导致唤醒后时间跳跃。

网友K:
优先使用LSE。